入坑新人装机~调机求教

楼主(2015-09-05):
这个月刚入的富丽465,已经总装完成,但是不会调陀螺仪,十字盘是按照网上的调机视频调平的,尾舵不会调。然后抱着试试的心态上电测试,0%~50%油门的时候机子会自旋~打舵也没反应,油门一过50%机子就开始抖!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说~个人感觉螺距是足够的,±12度,而且大桨也是做过静动平衡了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入正螺距机子就抖的特别厉害!最后把尾桨射了,因为是电直新人,所以请大神们教教我,!!!还有~旋翼头上桨之后会下垂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最好找老鸟.少走弯路少花钱

网友:
貌似尾桨装反了。另外检查陀螺的修正方向

网友:
主旋翼是顺时针旋转。为旋翼是逆时针旋转的。

网友:
看清楚說明書,

另外,問題太多了,

找老鳥帶一下

网友A:
估计问题不少·入当地组织吧

网友B:
坛子里有好多K8调试视频,找下跟着调就好了

网友:
关键位置要上螺丝胶啊

另外 富丽的大桨的话只要ALZRC字样朝上装就对了

然后 先别接电机 上电试试舵机修正

再接上电机 缓推油 低速下试试整体反映

最后就可以试飞了

-----------------------------------------
以上仅个人经验 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C:
大桨下垂了,应该是横轴螺丝没上紧,动动大桨夹是不是松的?

网友:
求老鸟带飞吧

网友:
那个大桨下垂的厉害啊,看下横轴有没有变形,检查下旋翼头组装有没有问题,振动应该就是这个旋翼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下垂了,应该是横轴螺丝没上紧,动动大桨夹是不是松的?

紧的~也没有松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问题不少·入当地组织吧

拉萨这边就没碰到有玩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好多K8调试视频,找下跟着调就好了

就是跟着调的~~~但是舵机行程感觉还是小

网友:
旋翼头肯定不能下垂啊  图上都看到你的大桨夹下垂了一样

网友:
问题太多了, 回答不过来,原地打圈是K8最后一个选项尾舵机那个页面尾舵机反向一下就好

网友:
找当地组织。事半功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紧的~也没有松动现象,

那就是间隙太大了,用垫片吧

网友:
问题太多了,调试震动查查老帖一步一步来,调试时油门不需要超过30%,尾桨也要做平衡,尾桨震动要比大奖大得多

网友E:
直升机对新手来说还是很有一定的难度的,一定要坚持,要有足够的耐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对新手来说还是很有一定的难度的,一定要坚持,要有足够的耐心,加油

直机完全新手~~以前一直玩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间隙太大了,用垫片吧

虚位都没的~~

网友:
进来学习~这问题感觉很难

网友F:
拉萨海拔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萨海拔太高

不是~拉萨海拔高~螺旋桨的效益应该也会高

网友G:
尾桨都搞射了,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