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个银燕12aBL通电时有一个自检速度慢两秒左右

楼主(2015-09-06):
自检完后起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手求教!怎么破,(新买时不会这样)恢复出厂再校准行程有用吗?

网友:
好像我的机器也有和你一样的情况,电调和飞控也和你一样~~~

网友:
银燕12很邪门  回复出厂就行

楼主:
最长试过5,6秒就m3电调会这样其他基本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银燕的电调到底如何,我是第一次接触,也就是为了装穿越机才买的银燕电调。
第一次装机,通电就烧了 ...

我另外一架250用的乐天10a和你情况一样,需要断电再上电才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自检声音不同步!关注中!

网友:
银燕的bl问题非常多

网友B:
返厂吧,最好用好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吧,最好用好赢的

好盈也有一次在空中突然停转而炸鸡,就在眼前看着其中一个电机停转了,炸下来重新上电又正常了,无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盈也有一次在空中突然停转而炸鸡,就在眼前看着其中一个电机停转了,炸下来重新上电又正常了,无语

接线松了吧

网友:
銀燕電調就是這樣 , 最近一年先後我購入超過30個 銀燕12A , 平均每6個就遇到有1個出現不同步聲音 , 慢2-3秒才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松了吧

全部直接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