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要怎么空翻呢?

楼主(2015-09-06):
我用rate 模式一翻就炸机。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我没翻过,论坛上有设置说明,你找 一下,用半自稳模式

网友A:
~~~~简单设置,让新手也能暴力翻滚,带视频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802

网友:
全RATE模式是高手用的,初期不翻都会常炸机

网友:
模式一手动,模式二自稳,手动模式感度调灵敏点。自稳飞上去取得高度,切手动模式,横滚或俯仰一杆到底,转个360度左右就立刻切自稳模式,然后给点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设置,让新手也能暴力翻滚,带视频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谢谢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