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抖舵求救

楼主(2015-09-06):
原来没毛病的215舵机和k8陀螺仪,装在450l上油门到100时三个斜盘舵机一起抖,震动值500时就抖,换了一个马达和新陀螺仪还是抖舵,求前辈给点建议!飞机是新收的,只用了他的好盈v3 50a电调,动力现在是6s,原来是3s,求救啊!

网友A:
可能舵机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舵机供电不足

改了输出6.0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输出6.0也不行

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呢

默认是5.2现在改了6.0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节奏

网友C:
油门100抖?螺距是不是太大了,看下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100抖?螺距是不是太大了,看下舵机行程

大桨和旋翼头都没装就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100抖?螺距是不是太大了,看下舵机行程

刚才都把大桨装好了,还没起飞大桨就抖的不行了,有一次打尾管了

网友D:
很明显,舵机供电不稳定,有干扰。换一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舵机供电不稳定,有干扰。换一个电调试试。

是电机震动大,还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100抖?螺距是不是太大了,看下舵机行程

行程小了也不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