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GF10cc汽油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5-09-06):
新买RCGF10cc汽油发动机昨天装上飞机磨完车后上天发现高速发动机突突响,降落调了油针没有反应,请问是贫油还是富油了?如果是贫油磨车时地面有从排气管喷出黑油……收油针高速还是没有反应。也不够收太多怕拉缸。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10cc的rcgf的汽油发动机,磨完了还没上天。
请问楼主你用在多大翼展多重的飞机上?

网友A:
我也买了个RCGF10CC,以前没用过汽油机,不知道声音应该是怎样才正常。

但是我的磨合时用25/1的油,现在用30/1的油,一直都有黑油喷出来。用的润滑油是莫特710的油!

我装的是京商FW190,蒙皮是磨砂的,喷上去的黑油擦不干净,现在排气管那边的翅膀、机肚子、襟翼都变色了!

还有,这个10CC的发动机感觉真的很暴力,我一直都不敢满油,怕把飞机震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RCGF10CC,以前没用过汽油机,不知道声音应该是怎样才正常。

但是我的磨合时用25/1的油,现在 ...

你高速发动机突突响吗?这个发动机中底速很稳定,特别适合新手。就是高速我还在还搞不定,不知道磨合好了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高速发动机突突响吗?这个发动机中底速很稳定,特别适合新手。就是高速我还在还搞不定,不知道磨合好了 ...

高速声音很大,转速8000多不到9000,但是不知道突突响是怎么样的声音!
我一般飞都不敢高速满油门,动静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声音很大,转速8000多不到9000,但是不知道突突响是怎么样的声音!
我一般飞都不敢高速满油门,动静 ...

你是多少级飞机?

网友A:
京商FW190   50级的    翼展1420mm  满油起飞重量约3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商FW190   50级的    翼展1420mm  满油起飞重量约3200g!

哦!50级飞机半油门就可以起飞了。我是70级F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商FW190   50级的    翼展1420mm  满油起飞重量约3200g!

需要全油门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全油门起飞

全油门不用,转速大概50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油门不用,转速大概5000+就可以了!

你飞机小可以……上图看看你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机小可以……上图看看你的飞机

70年纪念日的时候居然航模的视频审核失败!难道是看我这个是德国佬的飞机吗?
下次再传个,看能不能传上去!

楼主:
看样子很精致,多少钱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很精致,多少钱空机?

空机780,电动版的。
自己用电的改装的油的!做了些加强!

有油动版的,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RCGF10CC,以前没用过汽油机,不知道声音应该是怎样才正常。

但是我的磨合时用25/1的油,现在 ...

在排气管上加一节四氟管,机身会干净一些。机身上的废机油有擦汽车的柏油清洗剂,效果不错可以擦的很干净。
另外请问这个发动机磨合时一直都用25:1吗?正常飞行30:1?你飞行下来发动机的缸体温度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排气管上加一节四氟管,机身会干净一些。机身上的废机油有擦汽车的柏油清洗剂,效果不错可以擦的很干净 ...

温度不知道呢,没有测温度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排气管上加一节四氟管,机身会干净一些。机身上的废机油有擦汽车的柏油清洗剂,效果不错可以擦的很干净 ...

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用40/1的油,因为大家都说模特710的油可以调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用40/1的油,因为大家都说模特710的油可以调高一点!

我也是用莫特710,具体不清楚40:1如何,配的合适积碳就会少,但如果润滑比不够,后果很严重。。我的这个10CC还没有完成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