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固定翼新入门的模友们的一些话

楼主(2015-09-06):
最近办公室里不怎么忙,整天就在论坛里瞎溜达,也看到一些新手朋友们 问的问题,再翻翻帖子,发现若是新入论坛的朋友们 可能不怎么好找到入门的学习贴。
虽然说是写给新手,本人也不是什么老鸟  也只是比新手多飞几个起落,我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希望能帮到那些还在迷茫中摸索的亲们。
第一块,入门机型的选择,现在市面上 适合入门的飞机可以说很多,个人的需求和购买力也不同,有的希望耐炸,有的希望便宜,有的希望花10块钱摔一年也不坏。我个人的观点,一架好的练习机 要具备三个基本性能,1:具备起降功能(前三点,后三点无所谓,但个人更喜欢前三点。)2:飞行稳定,速度不宜过快。这个不用多说了吧。3:经济配置,易维护调试。练习机 势必经常磕磕碰碰,如若维护成本很高,恐怕难以承受吧。
         说说本人入门的飞机,本人当初入门,是入手的MD塞斯纳,2212 KV1400 8060桨 40A 天行者,9克舵机4个 总价格500不到  前三点起落架  飞行前练一下模拟器,没遇上什么大问题
第二块,新机组装。新机入手,首先检查各部件是否有损坏,变形,如有问题,应和卖家沟通,或者自行修复。再检查没问题之后,装机有一下几个注意点,标准装机,论坛大神已经发过帖子,我不细说,只提几点。 第一,垂尾要垂直于机体,平尾左右对称与垂尾垂直,第二,机翼左右应对称,重量相同,具有一定的强度(通常是碳杆加强,没有的话  视实际强度考虑增加)。第三,重心位置应调整至飞机设计的位置,如果遇上飞机上天后,抬头低头的情况 可以再做调整。第四点,重要,所有的舵机应固定妥当,舵面应该在设计的中点(说明书上都应该说清楚),舵面拉杆固定妥当,不得打滑或者过大的虚位,尽量通过拉杆调整好舵面,避免使用遥控器的微调。第五,电机的拉力线,一般来说厂家都会给设计好,按照设计安装就可以了。
第三块,新机试飞,飞机飞行通常来讲 我个人是不提倡乱飞的,即飞行要有航线,我个人由于飞场的限制, 一般是飞往返航线的   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飞四边航线 即飞机在天上画矩形。说说起飞和降落,起飞前 飞机上电对频,确定各舵面和电机转动都没问题之后 就可以进行滑跑调试了,主要熟悉两件事,一个是调整转向 尽量让飞机跑直线,第二个是再滑跑过程中 尝试拉一下升降舵,看飞机的起飞速度是多少(飞机多大速度时 拉杆,飞机会抬头,有起飞的趋势,这个试验基本上在飞机抬头时 就收小油门,同时松开升降舵)滑跑几次,熟悉飞机性能之后 就可以开始起飞了  逆风滑跑起飞,从起跑点(尽量再跑道的一端,而不要在自己脚边,从跑到一端起跑,自己站在跑到的中间,尽量让飞机 在眼前起飞。)开始逐渐的推大油门,在达到起飞速度的时候 拉杆(杆量不宜过大 飞机抬头即可)飞机抬头起飞,起飞后尽量飞矩形航线,操控就不说了
            降落,飞机降落一般来说 四边矩形航线中 靠近自己的这一边为降落航线 一般来说 转过最后一个弯就要开始收油门了(收多少,离多远 因机而已)飞机缓缓下降,控制下降速度和向前飞行的速度,不要失速,尽量保持飞机有轻微的仰角,接地时 应让主起落架先着地,着地后可以关掉油门,放开各舵面 控制方向滑跑至停止

说了这么多长篇大论的  不知道各位 能否看得懂,欢迎论坛内个高手指正 补充。欢迎新手询问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仔细仔细再仔细,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楼主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2016-01-01):
新年第一顶!!!

网友:
很好很好,新年快乐!现在我飞不直,还在飞模拟器,降落对不准跑道!!

网友:
新手一枚,先虚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