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lite飞控组装多轴机架,新手教程

楼主(2015-09-06):
制作了450机架安装大疆nazalite飞控的步骤和教程,希望对新手有帮助,希望大家多多捧场,谢谢
也可以加我们KUO群:451783566 一起交流学习

第一步:把机架组装好

第二步:焊电调的香蕉头,如果线短了,把它延长

第三步:把电调和电机安装在机架上面,焊好电调线和电源线,注意正负极不要反了

第四步:把遥控器设置一个新的模型,把模型自己命名,如果遥控器有多轴的选择多轴,没有多轴的选择固定翼模型

第五步:把电调线连接,接收机,如果电调没有BEC的可以单独用个5V电给接收机供电,除了第3通道,随便接哪个,校准方法:开遥控,给接收机通电,对好码后,断电关遥控,把电调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第3通道,现在是先开遥控,把油门推最高,在通电,听到滴滴滴滴两声,把油门拉下听到嘀嘀嘀 滴>>>>>>,在推油门电机转动,OK 注意这个步骤要把电机转向一起调好,如果电机转向不对,就把电机连接电调的3跟线,中间任意两根对调,就可以了

第六步:对好电机转向

第七步:上面步骤全部完成,检查无误后,安装飞控,飞控安装在正中间,M1,M2,M3,M4分别连接1234电机,电机循序请看上图,A,E,T,R,U,X2分别连接接收机的123456通道,如果是华科尔接收机对着字母连接就可以了,其它可按循序连接.

第八步:把飞机组装完毕,最后是调参,可参考大疆nazalite的说明书

谢谢大家,祝大家天天爽飞,安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这是我个人最常用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网友B:
这机架前后轴距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前后轴距不一样?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前后轴距不一样?

应该一样的  拍摄角度的原因吧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下:
1.电调与飞控的连接是信号线在上还是地线在上。看您的图好像是白色信号线在上,但飞控上的标识,我理解应该是在下吧!

网友D:
2.原厂的电源模块被我烧掉了,我另外用一个五伏的模块,来代替可行吗?

楼主:
向下的,我这个是接的,接反了

网友D:
这个模块我买了两三个月了,刚到手的时候,搞了几天,就是无法与电脑连接,后来一直扔一边了!今天看到您的帖子,赶快翻出来,对照着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原厂的电源模块被我烧掉了,我另外用一个五伏的模块,来代替可行吗?

最好去买个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我买了两三个月了,刚到手的时候,搞了几天,就是无法与电脑连接,后来一直扔一边了!今天看到您的 ...

你驱动有没有安装

网友:
SBUS干嘛不用呀,这么多线容易接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驱动有没有安装

驱动有安装,是从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驱动有没有安装

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有安装,是从官网下载的。

如果驱动准确安装,COM口没有感叹号了,就可以的,连接电脑调参要给飞机通电,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是电脑系统原因,有很多模友就是系统照成的

网友: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您呢!

网友E(2017-01-01):
请问下大神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呢?电池用的多大的呢?谢谢

网友F:
同问,电机电池,不挂云台能飞多久?

网友F:
大疆的飞控需要做减震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