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能完美兼容这两个接收机吗?

楼主(2015-09-06):
虽然都是FUTABA的接收,但也不敢保证都能完美兼容,有用过的朋友吗?
R2006GS

R6GF

网友:
亚拓本来就是FUTABA 代工的,当然可以,TFHSS制式,14SG可以用

网友:
上面的那个好像是用在固定翼或者有副翼上面的吧  飞电直2008好像最便宜

网友:
副厂的靠谱不?

网友:
两只副厂的接收,两年没出现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