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如何清洗,小弟纯新手!

楼主(2015-09-06):
在本地车友那弄了个HSP的越野平跑,这个车放了有一年多了,启动之前想把发动机清洗一下,犹豫是第一次接触甲醇发动机不知道怎么弄,还有启动之前有什么要注意的,特地来请教老手,希望能帮帮小弟!

网友A:
别玩这车 玩这车光修车打火就够受的了

网友B:
引擎拆下来后~~~

先用燃料把外面的地方清干净~~~

确保没沙泥和残油和油渣的情况下拆空滤和火咀同样也是用燃料进行里面清洗~~~

时间过久建议浸泡一下里面再用燃料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擎拆下来后~~~

先用燃料把外面的地方清干净~~~

用什么浸泡?用汽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玩这车 玩这车光修车打火就够受的了

这个是车友的车,我以前玩的是飞机,他的车在家放了好长时间,让我拿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擎拆下来后~~~

先用燃料把外面的地方清干净~~~

在问一下怎么冲洗?从空滤那灌?还是从排气筒那?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问一下怎么冲洗?从空滤那灌?还是从排气筒那?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用油洗外面。。先不要往发动机里罐,不然会带进尘土磨损发动机,外面干净了再拆,其实主要是外面脏,里面新手不建议拆,拆装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
<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有人玩无限的油车了,无限油车开创了国内普及甲醇油车的先河,必须赞一个,前几年当HPI等大牌还是天价的时候,600-800的无限油车,成就不知多少油车少年的梦。

楼主不用这么麻烦,拆下火头,买一瓶医用酒精,从火头口和化油器口,拆下空滤那里,滴进去,缓慢拉动手拉绳,就这样,重复几次,多余酒精斜着车身,从排气口流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有人玩无限的油车了,无限油车开创了国内普及甲醇油车的先河,必须赞一个,前几年当HPI等大牌还 ...

好的,谢了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有人玩无限的油车了,无限油车开创了国内普及甲醇油车的先河,必须赞一个,前几年当HPI等大牌还 ...

大哥,能不能加qq?近一步帮帮小弟!嘿嘿!小弟qq281727769

网友(2018-12-22):
先去买包烟,揣兜里。然后拎着你的车车去汽修店,或者补胎店。告诉老板你想洗车,很小的车车。烟塞给他。

然后他会找来一个发动机清洗剂,喷你一车,溶解污渍后,稍后用高压气枪吹掉。

要学会用人!不要什么都想着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