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专业版无视频显示

楼主(2015-09-06):
飞机能正常起飞,但是显示器上无相机回传的视频;显示器正上方的红格提示“无视频信号”,但是HD的信号强度是满格的。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把遥控器和飞机都重启一下

网友:
前几天遇到了同样状况,摄像头耷拉着,显示无图传信号,但是可以正常起飞,各种重启都不好使,后来换了哥们的另外一架精灵3的存储卡,结果好使了,把原来的卡再换回来,也是好使的了,真不知道是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和飞机都重启一下

先谢了,重启过好多次了

网友B:
濡傛灉鏄畨鍗撴墜鏈猴紝浣犲簲璇ヨ繕娌℃湁璁剧疆濂芥墜鏈哄唴鐨剈sb妯″紡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濡傛灉鏄畨鍗撴墜鏈猴紝浣犲簲璇ヨ繕娌℃湁璁剧疆濂芥墜鏈哄唴鐨剈sb妯″紡浜

乱码,看不懂,麻烦再发一次,谢谢

网友:
濡傛灉浣犳槸鐢ㄥ畨鍗撴墜鏈恒

网友:
鏃犳硶浜

网友:
如果你是用安迅手机,設置手机內的usb模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了,重启过好多次了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我都是重启一下就好了  要是还不行。那就要考虑干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