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装机

楼主(2015-09-06):
各位兄弟,我购到了一架天行者x5,之前一直飞多轴,对固定翼了解甚少,请教副翼与机翼之间的链接如何连?是否应该有一个活页啊?烦请兄台给个细节图,不甚感姬。

楼主:
对了,2820电机多大电调合适

网友A:
x5用不着2820
大胖2820用过铂金v3 满油 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用不着2820
大胖2820用过铂金v3 满油 没事儿

您好,2820装轻木机的,2216给x5的。
回归正题,副翼连接细节图上交

网友:
同问,有图最好

网友B:
副翼需要活页连接吗?不是EPO的吗?用手扳扳保证他能灵活就可以了,想装也可以,切下来再装了,不过个人觉得没啥必要,,用泡沫胶薄薄的涂一些在连接处防止空中脱落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需要活页连接吗?不是EPO的吗?用手扳扳保证他能灵活就可以了,想装也可以,切下来再装了,不过个人觉 ...

甚么?!您能给张图吗

网友:
这需要图吗??副翼本身就是开好了的吧,,这都理解不了吗?

网友C:
贴一条纤维胶带就可以了,我的X5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条纤维胶带就可以了,我的X5就是这样弄的。

我还有个2m轻木机,上活页会不会影响灵活之类?另外2820电机用60a电调够吗

网友:
2820用飞腾60可以

网友:
链接活页可以用胶带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