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老款配GH4各种感度参数请赐教

楼主(2015-09-06):
高一老款配GH4出现严重果冻,检查过,把螺丝挨个拧紧,还不行。怀疑是飞机和
云台
感度问题,正常参数是多少?请赐教!

网友A:
直接地面站恢复出厂感度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地面站恢复出厂感度就可以了 ,

网友B:
恢复出厂感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