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能用于鱼鹰这种飞机的控制吗?

楼主(2015-09-06):
如果没有现成模式的话怎么自定义呢?

网友A:
你是说倾转旋翼吧,没有,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倾转旋翼吧,没有,要自己改

对对,我想知道下apm的话怎么改?改哪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倾转旋翼吧,没有,要自己改

usb连上在mp里能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我想知道下apm的话怎么改?改哪里?谢谢了

目前apm小组官方米有兼容固件,我说的改,是自己修改固件源码,再烧回去。至于源码怎么改,就看你的具体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apm小组官方米有兼容固件,我说的改,是自己修改固件源码,再烧回去。至于源码怎么改,就看你的具体 ...

好的,这个烧写需要哪种烧录器?

网友:
烧写用 USB 线应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