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不正视云台果冻问题

楼主(2015-09-06):
亚拓不正视云台果冻问题,很多人反映果冻问题,从来没有人正面指导,放出的样品多么牛逼,用户买了却问题多多,小小果冻有损你的形象吧!品牌大场 台湾制造

网友:
我的现在很稳定啊。虽然付出很多时间调试飞行,相信亚拓后续会有好的更新。简化调试难度~让这通吃大部分相机的神器更好的为模友服务。

网友A:
没果冻的飘过,其实要反复调试才行,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楼主: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小白出了问题没人解

网友:
应该是调试问题吧!看了很多拍的很好的影片

网友B:
快门速度多少?最好1/50,太高了就会有果冻,什么云台都不行。

网友C:
要反复的调才行,不是一两天的事,果冻让我想到直机的金鱼尾,把感度降低一点有好转,我的G2云台昨天才试过,就调低了感度,其它还没动,有空再飞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门速度多少?最好1/50,太高了就会有果冻,什么云台都不行。

无刷云台50的快门 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反复的调才行,不是一两天的事,果冻让我想到直机的金鱼尾,把感度降低一点有好转,我的G2云台昨天才试过 ...

G2太轻好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云台50的快门 也是醉了

那你说拍视频速度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拍视频速度多少合适?

大晴天 250快门 光圈18了 难不成装灰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晴天 250快门 光圈18了 难不成装灰片

250不果冻才怪。拍视频速度最好不要过100。其实50的速度最接近人眼的视觉暂留效果,所以即使不上云台,一般题材也最好不要太高,不然运动影像让人感觉不太真实。

网友:
飞机震动(大桨松紧)调校一下,云台的参数适当降低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果冻的飘过,其实要反复调试才行,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这个调试好麻烦,为什么不针对好主流相机和镜头预设好一些参数,供选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反复的调才行,不是一两天的事,果冻让我想到直机的金鱼尾,把感度降低一点有好转,我的G2云台昨天才试过 ...

你用G2云台的?我G2云台有时候一飞到十几米高以上就先是头向轴开始漂移严重直到没舵量来飘了然后接着云台就是3个轴不受控制再接着就开始乱抖就彻底没用就必须下来重新开飞机电源。。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请问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吗??跟感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G2云台的?我G2云台有时候一飞到十几米高以上就先是头向轴开始漂移严重直到没舵量来飘了然后接着云台 ...

这个问题先刷重新下固件,参数别调,看能不能飞回你刚装机时的感觉。如果还是一样,建议回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先刷重新下固件,参数别调,看能不能飞回你刚装机时的感觉。如果还是一样,建议回厂

重新刷新下载个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新刷新下载个软件?

重新刷下固件,语言表达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下固件,语言表达错误

好吧,请问怎么刷固件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吧,请问怎么刷固件不太懂

百度云附件:Gimbal Firmware Update Instruction.pdf
这个是升级说明,固件官网有得下载

网友:
楼主用的多少镜头?用12-35镜头 两黄一黑减震球 快门125 把水平调好 未见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云附件:Gimbal Firmware Update Instruction.pdf
这个是升级说明,固件官网有得下载

原来如此,,就下载更新一下那个云台程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