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位。。虚位。。还是虚伪

楼主(2015-09-06):
飞越450,某舵,112起落,小炸4~5次,虚位越来越大,集中到螺距有3°虚位,咋办办,呼叫中将。

网友A:
中将来了~   不过不是你找的中将。。。

网友B:
我不是中将,但是我很快就是中将,现在距离中将还有。。。。米。好了水完了,舵机虚伪就换输出齿咯。。。。

网友C:
少将行不?哈哈

网友D:
你用的不是神舵嘛  神舵还会有虚位?

网友E:
把舵机齿轮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F:
换齿也只能减小虚位,要从根本上解决虚位问题~

网友G:
楼主是啥舵机啊,不过啥舵机用久了都会有虚位,更不用说炸多了。但虚位其实影响也不大,如果感觉受不了,那就换舵机。哈哈。

网友F:
注意检查十字盘球头,这东西炸鸡多了也会变形,体现在两个桨夹很难把螺距调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将来了~   不过不是你找的中将。。。

就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中将,但是我很快就是中将,现在距离中将还有。。。。米。好了水完了,舵机虚伪就换输出齿咯。。。。 ...

没换过,不会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将行不?哈哈

你说行。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不是神舵嘛  神舵还会有虚位?

我是新手,被忽悠了,感觉心受伤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舵机齿轮都换掉就好了。

要开膛,好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齿也只能减小虚位,要从根本上解决虚位问题~

根本上指?

楼主:
换了飞几次还是虚位,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检查十字盘球头,这东西炸鸡多了也会变形,体现在两个桨夹很难把螺距调的一致

两桨螺距虚位是有差异。不过不大,舵臂虚位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啥舵机啊,不过啥舵机用久了都会有虚位,更不用说炸多了。但虚位其实影响也不大,如果感觉受不了,那 ...

我想就这样飞,炸到飞不了再说,能修就不换,450就这待遇

网友H:
   我是上將

不能省錢,用久了就會有損耗,就會有虛位,

一定要換,更換已嚴重損耗的,

就好像空中真實戰機一樣,......有沒有聽過,中國向俄羅斯買的戰機,

除了戰機之外,還會有很多後備發動機一起買,那就是要來替換將來損耗得嚴重的發動機的,

不能省錢

入魔就是一條敗家路

有些舵機有齒輪賣的就換齒輪,不用整個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上將

不能省錢,用久了就會有損耗,就會有虛位,

坑有多深。不魔不知道

网友H:
引用 楼主:
坑有多深。不魔不知道

比女朋友的那坑還要深...........

网友:
我是中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女朋友的那坑還要深...........

哪个有虚位了也是换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本上指?

根本指的就是厂家不能给你换的关键部件

网友:
换个舵机就OK

网友:
我是来看看我是中将?

网友:
2000万舵机有虚位?是垃圾战斗机!
解决虚位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