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一个所谓m8n,求大神鉴定

楼主(2015-09-06):
拆开图

楼主:
T宝查到的,不懂

楼主:
忘了说了是支持naza全系列的,价格相当的给力,238包邮后面上测试

网友:
看上去这罗盘是单独焊接上去的  并不是当初集成的。 这种罗盘模块是有的单独买的,玩自制飞控应该更了解些。至于芯片是不是真的还真不知道了  关键还是看疗效啊

网友:
假的m8n 不解释

网友A:
主要看 搜星数量 和hdop半径 m8n 开阔地 晴朗天气 应该稳定在18-20颗 卫星 低于16颗就不正常了 hdop半径 应该小于1.4 我一般都是 0.98-1.1左右 最高不应该高于1.5 高于1.5就不正常了

网友:
看上去像买的ubx m8030芯片自己封装的模块,成本应该比原装模块要低,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不过那个罗盘也太山寨了点吧,都不直接焊接上。就算是基于某些考虑用模块方式安装也应该用邮票孔而不是直接通孔方式焊接。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兼容NAZA的GPS,做工不错,搜星挺快,不过我没有OSD无法查看搜的星数,准备收个非凡的N系列OSD后再做测试。价格挺公道的。

网友B(2015-10-12):
假的。。  GPS 直接去工業用品點 買個 全新帶有源陶瓷天線加羅盤 才100 塊錢。。。。。。。。。。。何必買這種所謂的 套件專用版?

网友(2016-02-05):
引用 网友B:
假的。。  GPS 直接去工業用品點 買個 全新帶有源陶瓷天線加羅盤 才100 塊錢。。。。。。。。。。。何必買 ...

推荐个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 搜星数量 和hdop半径 m8n 开阔地 晴朗天气 应该稳定在18-20颗 卫星 低于16颗就不正常了 hdop半径 应 ...

学习啦

网友:
我的M飞控配了个这个GPS结果不兼容,白瞎了,不懂,说是要改波特率

网友:
楼主用起来如何呀?!

网友:
无源天线的   可能信号不怎么样吧!电源稳压至少不是三极管的。再说了  M8N封装好像不是这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