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GPS定点飞!

楼主(2015-09-06):
请问,QAV250能够改装成GPS定点飞行吗?
大侠请帮忙解答,需要什么装备,要考虑250安装面积小的问题!

网友A:
呵呵我用APM的航迹,定点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用APM的航迹,定点都不错!

摩友,你定点加了哪些设备啊APM+GPS吗
我250上本来加装的GPS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友,你定点加了哪些设备啊APM+GPS吗
我250上本来加装的GPS有用吗

你原来是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友,你定点加了哪些设备啊APM+GPS吗
我250上本来加装的GPS有用吗

超声波,GPS,APM定点定高很不错!

网友:
若是 QAV250 建议上mini apm定点飞,不错安装和调试麻烦,要么上naza lite+GPS,  还有 一般要上280轴距的, 这样安装有空间合理,!

网友:
我是320+APM+M8N,如下图!

网友:
250上GPS的话用NAZA LITE感觉有点挤。naza需要单独一个LED模块,一个供电模块,加上图传和OSD,QAV那么小的空间不知道怎么挤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