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221换轴记

楼主(2015-09-06):
阳台侠说:换轴用的卡簧钳的头越细越好!!于是找到了这样的卡簧钳,也算是很好的了

尖尖确实很细,后来自己仔细研究了一下卡簧,没有卡簧钳不是不可以,只是很不方便而已

1.用卡簧钳打开上面的卡簧,注意,不要开口过大,过大了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变形,只要能拉出来就ok

上图是我第一次拆,看到卡簧已经有点轻微变形了,这就是用力过大的缘故。卡簧下面有一个波浪形的垫片,不知道专业术语叫什么,蛮好玩的,不过仔细看,上面的磨损也是有的。

仔细看电机轴,磨损的很严重了,根据自己的记录,有三百多起落了吧!!!
注意:由于电机转子的磁钢吸力很大,所以,双手拉开的时候,手指都拿在外部,避免没拿稳,脱落后,定子和转子重新吸在一起,把手指夹伤!!!

2.下来就是拆电机轴

拆掉定子上面的两颗几米螺丝

在拆电机轴之前,注意里面其实还是有垫片的,看上图,都拿出来来,别弄丢了!!
然后电机轴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了,电机轴在工厂是压进去的,不是卸掉螺丝,轴就会那么轻易掉出来了。手里没有专用机器,那个台式的手动压力的机器叫什么,忽然给忘了。。。
不是没有办法,(sorry,都一个人玩,没法拍照)找一个M3的螺丝刀头,从背后顶住电机轴,用手握紧了定子,用钳子快速的锤击刀头后部,把电机轴顶出来。打桩机都见过吧,差不多类似~~
3.检查转子

清理转子的灰尘,泥垢,检查内部有没有磁钢松动的迹象,毕竟拆一次很麻烦,就多看看吧。

楼主:
后续

4.更换轴承

除了电机轴买原厂的,电机轴承大可不必买原厂的,自己主要是不知道轴承的尺寸,而且第一次换,为了不发生意外,都买了原厂,稍后,会告诉大家轴承尺寸。

这个轴承其实不是很难拆,因为当时用时间很长轴承报废了,随着摩擦阻力的增加,电机轴会带动轴承一起转,将原来打过胶的地方都已经磨掉了,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新轴承就准备这么装上!!

将旧的电机轴先穿过定子,然后将两颗电机轴套在上面,再在轴承上面涂上厌氧胶,沿着电机轴压进去,手是可以推进去的,推到位即可,用纸擦除多余的胶水。
在轴承上涂胶虽然麻烦,但是向内推轴承的时候,胶水都是被挤出来了,多余的胶不会出现在里面。如果涂在定子上,轴承压进去会把胶水也压进去,而且自己根本无法察觉多余的胶水有没有进轴承。
装上电机轴的原因是要保证轴承的同心度,虽然cnc工艺已经很好了,但是误差还是有的。

楼主:
继续

5.看看轴承,根据个人情况
因为传说所有的轴承保存都是涂抹黄油保存的,但是这样的油脂并不适合高速运转,本来是想打算
用煤油清洗后再装上,后来太懒了,转上后加点油了结。

用雕刻刀拆掉钢封,小心弹掉了!!

看看里面

滚珠之间是有油脂的~~

加油,解决。
6.安装新轴
自己没有机器,所以还是双手压进去,不过确实不好压。
将外转子口向上,放在橡胶桌面上,垫布也行,防止转子碰伤变形。然后将轴的大头对准孔
向下压,用拇指,或者垫上点东西压,没有器械,就别用锤子敲了,台钳没这么大的!!!
对于进去很难的... ...抹油就好,抹了油,就推进去了...... 你懂~~

合体之前别忘了里面还有垫片(定子和转子里面接触的地方),放上外面的波浪形垫片,再用卡簧钳把新的卡簧装上。

当~当~当~电机焕然新生了~~~

不明白,电机轴的配件包了还多了两个这么大的几米螺丝,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不错,我换过好几次,不过我的电机轴很容易就能塞进外转子

网友A:
国产轴承???

网友B:
求2520轴承尺寸

网友:
这套轴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轴承???

我自己不太懂轴承,蝎子的轴承上面没有任何痕迹,不好说

楼主:
2520在我手里还没满月就转手了,不晓得诶,sor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不太懂轴承,蝎子的轴承上面没有任何痕迹,不好说

蝎子的是nmb轴承,你换的新轴承应该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蝎子的是nmb轴承,你换的新轴承应该是国产的

这个轴承可是有蝎子包装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轴承可是有蝎子包装的啊??

我自己都是把轴承拆下来去轴承店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5.看看轴承,根据个人情况
因为传说所有的轴承保存都是涂抹黄油保存的,但是这样的油脂并不适合高速运转, ...

楼主请教下,装轴时,转子和定子之间要不要留可以上下活动的距离?我换轴时那个波浪垫圈丢了,换了个普通垫圈,有点厚,现在定子和转子卡的很近,没有一丝的上下活动的位置,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装轴时,转子和定子之间要不要留可以上下活动的距离?我换轴时那个波浪垫圈丢了,换了个普 ...

那个波浪形的垫圈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电机轴安装,插入到转子的深度可能受加工误差的影响,深度不一,毕竟没有限位装置,波浪形的设计,类似于弹簧,本身收到轴向压力就具有了一定的活动范围,将装配误差消除掉,保证定子和转子之间没有间隙,这是厂家的一个做法。以上为本人理解。
那么如果理解正确的话,那你用什么垫片都无所谓,只要保证定子和转子之间没有沿着轴向的间隙就可以了。
以上为本人愚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