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助,

楼主(2015-09-06):
求助华科尔d10这个器件是什么?电阻还是什么东西?那个大的,跟电阻差不多的东西,靠近连接器的

网友A:
作为保险用的1欧5w金属膜电阻,好像。我以前换过。坏了可以直接短接临时使用。不过没有保险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保险用的1欧5w金属膜电阻,好像。我以前换过。坏了可以直接短接临时使用。不过没有保险功能了

刚在论坛找见了,刚才不小心冒烟了,换个保险凑合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在论坛找见了,刚才不小心冒烟了,换个保险凑合用吧

可以,应该是你电源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应该是你电源接反了吧?

也算是吧,想着加功放,电阻下面正好有焊点,一加电冒烟,赶紧断电,发现功放正负接反,去掉功放还不好使,这才拆开找原因,有惊无险,修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是吧,想着加功放,电阻下面正好有焊点,一加电冒烟,赶紧断电,发现功放正负接反,去掉功放还不好使 ...

呵呵。没事。我以前也烧过一块。

网友:
烧烧更健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