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改豹2A6炮塔旋转速度?

楼主(2015-09-06):
现代坦克炮塔旋转速度约7秒一圈,想要达到这个仿真速度,我换了灿总的2代旋转波箱和高速130电机,速度是达到了但是电机的声音太响了。各位高手大大在不更换为360度舵机旋转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有什么低噪音高速130电机推荐吗?

网友:
那声音。。。基本无法

网友:
不知道田宫的四驱车马达如何。。。。个人建议。

网友A:
可以把波箱改下  减少一级齿轮   声音不大  转速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波箱改下  减少一级齿轮   声音不大  转速也够了

有具体实施图吗?

网友B:
恒龙炮塔旋转波箱改造,简单几步摆脱蛋疼龟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705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炮塔旋转波箱改造,简单几步摆脱蛋疼龟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 ...

看这个视频,声音比我自己改的还响。我现在想要有速度没大的电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470

说实话从视频听,还是我自己改的轻一点。你们加了声组后没发现这个声音盖过旋转声效了,除非换大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从视频听,还是我自己改的轻一点。你们加了声组后没发现这个声音盖过旋转声效了,除非换大音箱。
...

基本没法解决,改完波箱抓手上基本没声音,但是一装上去以后就大的不行了 ,和车面板会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