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遥控器推荐xg8 xg11 xg14对比futaba T8fg t14sg欢迎各种大神出来提意见

楼主(2015-09-06):
想换个遥控
就个人而言喜欢jr的造型,够炫酷科技感十足
主飞电直
目前看中xg8  xg11

futaba没得选择只有t8fg    14sg

希望大神知道两种遥控制式的优劣,谢谢

网友:
看外观就行。手感差不多,接收机也差不多。飞直升机不用比例拨杆所以也差不多。
说说软件,jr和spektrum界面简单点。futaba细致些。个人更喜欢简单点,因为现在的陀螺仪接管了相当一部分直升机需要设置的东西,包括极多的混控。

网友:
楼上正解,看你喜欢哪个,就档次来说都差不多,功能和稳定性方面也没啥区别。

网友A:
制式上无胜负,手掌大就上XG11mv,握感最好。其次是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上无胜负,手掌大就上XG11mv,握感最好。其次是14SG

那请问xg8遥控如何呢?有人说老了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xg8遥控如何呢?有人说老了是这样么?

制式是JR现有的DMSS,但好像不支持X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xg8遥控如何呢?有人说老了是这样么?

XG8很好。很多高手都在用。除了通道比XG14少以外。都是一样的。另外,jr的接收比futaba的便宜些。

网友:
现在xg8可以支持xbus了,接收机用屁股后面带bx的就行

网友:
身边的抹油们从天地飞升级控,有10c,8fg,14sg,就是没见过jr

网友:
14sg用的比较多 只有D10的穷人飘过

网友:
想换控,纠结xg8还是xg14,这两个控谁给推荐一下,啥都飞,直升机,固定翼,多轴

网友B:
我用的t8fg 因为我手不大 喜欢小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8fg 因为我手不大 喜欢小控

握手,以前入DX8最后还是卖了换T8F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握手,以前入DX8最后还是卖了换T8FG

哈哈 其实控功能方面基本上大差不差 就是外形 和手感 手感只要玩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D:
全部用过,手感的话 只能说  我分不出来。具体设置也差不多。但有一点  14SG 可以飞150 ,好像地平线的也能飞?  可能就这点好吧。我一直是 T8F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部用过,手感的话 只能说  我分不出来。具体设置也差不多。但有一点  14SG 可以飞150 ,好像地平线的也能 ...

JR也可以飞150哦 加上亚拓卫星就行了 不过如果要飞小鸡的话 地平线肯定是完胜的 虽然其他控可以加高频头

网友:
刚入道的时候总听说XG7的回传接收电压是个没什么用的功能。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因为根本就没接那个卫星,也看不到电压,飞着也挺好。但是到了飞大机的时候,这个功能感觉太有用了。不然怎么才能知道接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握手,以前入DX8最后还是卖了换T8FG

也是DX8过来,现在T8FG,手小的T8最适合了。
功能也足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式上无胜负,手掌大就上XG11mv,握感最好。其次是14SG

手掌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