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裝250 4s 和pid測試

楼主(2015-09-06):
把舊的3s qav250 一體機臂炸彎了, 實在想說一下設計真的不方便, 單一條臂有問題就整個機架換.
於是上網找新的250機架..發現原來選擇真的不多..目標是找一個款強道夠, 維修方便的.
最後決定試試用zmr250 (應該正式名是black out mini h 山寨吧)
配置:
機架: zmr250
motor: 銀燕 2204 2300 (很重, 測試用)
battery: 巨人1300 65c 和 hobbyking的1300 45c 都有用, 巨人的比較爆, 視頻的是巨人 65c
esc: 銀燕nano 20a oneshot (感覺還不錯, 就是一點也不"nano", 尺寸大, 足17g重, 可能會改用dys的)
fc: naze 32
props: gemfan 5x4 (乾丰的槳很好用! 滯空感覺好像比atg的好? 想試試3葉的.)
reciever: d4r-ii
video: 肥鯊系統
camera: 小蟻 (怎樣炸也不爛)

簡單的設計

簡單的設計

手頭上有個分電板, 本來想用的但感覺怪怪的

手頭上有個分電板, 本來想用的但感覺怪怪的

後來買了個pdb分電板, 換掉姣婆紅的鋁柱..

後來買了個pdb分電板, 換掉姣婆紅的鋁柱..

盡量精簡布線了

盡量精簡布線了

naze32 的telementry和buzzer線

naze32 的telementry和buzzer線

不帶相機和電400g, 沒有刻意減重

不帶相機和電400g, 沒有刻意減重

這機臂設計是甚麼回事...後來買多幾條後備的更過分. 明明說好是3mm的孔, 給我開個2.8 - 2.9 的孔. 真的想直 ...

這機臂設計是甚麼回事...後來買多幾條後備的更過分. 明明說好是3mm的孔, 給我開個2.8 - 2.9 的孔. 真的想直 ...

网友A:
先赞一个56视频,手机党也能看了。飞的很疯狂。手动的吧。这速度估计一炸就碎了

网友B:
说真的,四轴这些东西实在没什么安装技巧。比起直升机差太远了。更别提调试了。同意的老朋友顶我。

网友:
我想去打闷棍

网友C:
小蚁视频实时输出
延迟挺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赞一个56视频,手机党也能看了。飞的很疯狂。手动的吧。这速度估计一炸就碎了

看怎樣炸吧, 暫時沒有大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四轴这些东西实在没什么安装技巧。比起直升机差太远了。更别提调试了。同意的老朋友顶我。

吓? 好像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吧

楼主:
沒時間了, 下次再調 一天時間趕不了. 平時這裡沒有人, 今天有人實在是不敢多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蚁视频实时输出
延迟挺明显的

不是實時輸出. 1920x1080

网友:
银燕2204电机支持4S??官方说明是2-3S。。

楼主:
沒問題, 完全不熱

网友D:
始终有个疑问,用NAZE32飞全是用纯手动一点自稳都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始终有个疑问,用NAZE32飞全是用纯手动一点自稳都不用?

应该不用自稳了啊。手动姿态修正就OK了。做动作随心所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用自稳了啊。手动姿态修正就OK了。做动作随心所欲。

而用CC3D飞全手动感觉不是特别好,做不到随心所欲,正纠结这个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用CC3D飞全手动感觉不是特别好,做不到随心所欲,正纠结这个事呢。

多飞几遍说不定就有改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而用CC3D飞全手动感觉不是特别好,做不到随心所欲,正纠结这个事呢。

油门,副舵必须随时微调,达到自己想要的飞行姿态,以维持正确飞行路线。再讲穿越飞行飘高飘低也属正常,好好控住油门感觉就成功了一半了。

当然油门和副舵必须相结合,因为气流和突发情况无处不在。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门,副舵必须随时微调,达到自己想要的飞行姿态,以维持正确飞行路线。再讲穿越飞行飘高飘低也属正常, ...

恩,慢慢练习找感觉吧

网友:
先顶后问求参数有空发谢谢!!

网友F:
请问你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用什么遥控器

用的 FrSky x9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始终有个疑问,用NAZE32飞全是用纯手动一点自稳都不用?

用cc3d刷clean flight固件還好, 用open polit 怎樣調也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c3d刷clean flight固件還好, 用open polit 怎樣調也怪怪的

恩,我觉得也是,知道全手动状态得时时用手动调整飞行姿态,我常飞固定翼,操作应该不成问题,但就是找不到感觉,应该和不能自动检测PID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