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CB-90 plus 一個建議

楼主(2015-09-07):
因為很多時都會同時充不同容量的電池, 現在充電機只能按一個電流設定去充電, 比如5.0A 充5000MAH的電池, 1C充電是OK
但如果同時有一些少容量的電池想同時充, 比如, 2200mah, 那5.0A  (>2C)就太大, 會傷害電池, 結果又要分開充
可否下一個版本改良到可單獨設定不同插口的充電電流呢?  那就更方便

网友A:
没有冲坏的电池,我的2200电池都是8A充电,偶尔还20A充,也没见充坏过,一直正常使用,电池应该不怕充,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冲坏的电池,我的2200电池都是8A充电,偶尔还20A充,也没见充坏过,一直正常使用,电池应该不怕充,怕 ...

廠家已說明建議0.5 - 2C, 如果長期高出限制充電, 相信會影響壽命,

否則, 廠家一定標榜10C充電, 無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廠家已說明建議0.5 - 2C, 如果長期高出限制充電, 相信會影響壽命,

否則, 廠家一定標榜10C充電, 無問 ...

呵呵,影响寿命,那你知道电池的寿命是多久吗?影响又能影响多少呢?呵呵。一块电池而已,只要不过放,用就是了,又不是核电池,用鼓了继续用,用到不能用时,扔了就OK了,玩模型,不要这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影响寿命,那你知道电池的寿命是多久吗?影响又能影响多少呢?呵呵。一块电池而已,只要不过放,用 ...

有道理。时间就是生命,不要用你的生命来增加电池的寿命。2200的电池,1C用cb86充8块电要很久很久的。常年用6A充2200电池的路过。不炸不过放没那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