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跪求視頻後期軟件(win7)

楼主(2015-09-07):
跪求視頻剪輯軟件,win7用,64位

能修正Gopro的魚眼效果
防抖修正
局部調色,局部讓天更藍,水更綠

求下載連接
282666806@qq.com

网友A:
修正鱼眼,用GOPRO自家的编辑软件就可以了

剪辑EDIUS,PR都可以,,简单调色没有问题,如果要想调的很好,,上达芬奇吧。

下载链接自己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鱼眼,用GOPRO自家的编辑软件就可以了

剪辑EDIUS,PR都可以,,简单调色没有问题,如果要想调的很好 ...

達芬奇不是只有蘋果版的嗎?windows不能用

网友:
会声会影

网友B:
premiere CS6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c4Rwz 密码:vg5q

网友:
不知為什麼用達芬奇一載入影片就當機,有沒有方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鱼眼,用GOPRO自家的编辑软件就可以了

剪辑EDIUS,PR都可以,,简单调色没有问题,如果要想调的很好 ...

Gopro自家的軟件求下載連接或者軟件全稱,我看到只有蘋果電腦專用的“Gopro Studio”下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達芬奇不是只有蘋果版的嗎?windows不能用

我既然给你推荐,那就肯定我在用,,可以用的,只是WINDOWS版的效率感觉比较低,用起来比较卡一点,,不过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pro自家的軟件求下載連接或者軟件全稱,我看到只有蘋果電腦專用的“Gopro Studio”下載…

就是GOPRO STUDIO,,WIN版也有的

为什么你总说软件只有苹果版呢?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達芬奇不是只有蘋果版的嗎?windows不能用

而且达芬奇是免费的,,官网下,,不要去找什么破解版,各种不稳定
LITE版除了不能处理4K视频和降噪以外,,其他功能是完整的,没有限制,,大大的良心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GOPRO STUDIO,,WIN版也有的

为什么你总说软件只有苹果版呢?不解

因為我在優酷搜到的Gopro Studio,Finalcut之類的視頻處理教程全部都是蘋果界面的,除了Pr有win界面的,所以疑問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miere CS6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c4Rwz 密码:vg5q

已下载,文件解压时显示文件错误或已损坏,用7z一样解不开呢...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下载,文件解压时显示文件错误或已损坏,用7z一样解不开呢...什么情况?

用WINRAR解压再安装

网友:
以上软件对电脑配置有要求吗?我是学习来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简单的搞搞视屏要用达芬奇这么专业的软件,高大上?不仅配置要求高,还难以上手。pr那么多调色插件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