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啥情况

楼主(2015-09-07):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ts832发射    上面的数字不对啊     而且没有图像 我从11到48都试了

网友A:
你供电没错吧

网友B:
检测一下,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接收机,线是不是接对了。供电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接收机,线是不是接对了。供电是正常的吗?

一切正常  前天测试的时候还好使呢   昨晚一测就变成这样了   估计是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供电没错吧

没错啊   。估计是烧了   我用的6s的电池和飞机公用电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差不多,我的ts832是通电后显示屏显示内容乱码,有时显示aa,有时显示00,有时显示88等等,随机显示乱码,无信号发射,但是过一会自己就好了,可以正常显示和使用,断电后再通电故障重现,好像需要预热一会似的,不知何故,目前就这样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差不多,我的ts832是通电后显示屏显示内容乱码,有时显示aa,有时显示00,有时显示88等 ...

我把接收的数字从11一直調到48 图像不显示 感觉好像发射信号无输出     你说我该咋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接收的数字从11一直調到48 图像不显示 感觉好像发射信号无输出     你说我该咋办

我觉得好像是软件问题,你开机等5分钟看看是不是会自己恢复,我的开机过一会就自己有信号了,显示也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好像是软件问题,你开机等5分钟看看是不是会自己恢复,我的开机过一会就自己有信号了,显示也恢复
...

我就烦死了 。。。上次接收坏的  卖家给我换了一个   现在又是发射有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咋办。    你用的多少v供电的

网友D:
找卖家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卖家问问看

说的让我加五十换新的 来去邮费还要我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烦死了 。。。上次接收坏的  卖家给我换了一个   现在又是发射有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咋办。    你用 ...

我是安装在精灵1上,3s,11.1v供电,充满电也就12.6v,不是电压的事,我之前的一个2w图传发射机换过一次,我掏的单程运费,太麻烦了,等了半个月

网友:
我曾经用一块过放电池插上图传,也是没有图像,

楼主:
我的是烧了  帮忙看一下左下角上面写m7的那个是啥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