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ini四轴,想配玩具小四轴的遥控,请大神助我一臂之力(已成功,详见24楼)

楼主(2015-09-07):
淘了个PCB板,焊了个小四轴,就是电机直接装在PCB板上的那种。
板上已经上了NRF24L01+的模块,收、发都没问题了。
现在为了省点米,想用以前买的一个玩具小四轴的遥控来操控,
苦于不知道这种玩具控的协议,所以无从下手。
有大神能指点一二吗?万分感激啊!
玩具控如图:

Mini PCB四轴:

楼主:
玩具四轴遥控内也有个2.4G模块,但上面是一块“牛屎”,所以目前还无法知道其具体型号。
不过找了点资料,了解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NRF24L01,要么就是能与NRF24L01兼容的BK242x系列。
所以,理论上与我的PCB Mini四轴上的NRF24L01+模块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
试试不就行了么

楼主:
要先知道玩具四轴遥控发出的包的格式才行,也就是协议。

网友A:
放弃吧,没法省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没法省米的

看来这方面是深有体会啊。

网友A:
首先这个遥控用2401(基本不可能)或者bk24的概率就比较小了,再者这些玩具的通信协议都是各家自己的协议,再加上跳频和对码机制,即使你用逻辑分析仪都给解开了(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个,你已经很牛了,我还没见过有人去做这个),你还要在你pcb四轴上写程序,然后,你已经早就放弃这个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遥控用2401(基本不可能)或者bk24的概率就比较小了,再者这些玩具的通信协议都是各家自己的协议, ...

这种玩具四轴似乎没有跳频机制,最主要的可能是在对码上。
从我找的一些资料来看,24L01或与其兼容的模块的概率很大。
先看看各大神有没有什么指点,如果实在没什么好资料,下周准备自己试着解解看。

网友A:
先问问你单片机的功底到底有多扎实?我见过的这种玩具四轴,基本都有跳频的,有些全频段轮着跳,有些只用个点跳,还有对码,数据协议,这些都更解密码一样的,反正我是不会去干这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问你单片机的功底到底有多扎实?我见过的这种玩具四轴,基本都有跳频的,有些全频段轮着跳,有些只用个 ...

看来我得知难而退了,谢谢提醒。
后续如果有什么进展,会继续发来这里,成与不成都会有个交待。

楼主:
如果能有内部人员给点资料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B:
遥控器高频头上的牛屎,24L01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的有可能的就是A7105。
也有办法区分,从惯用的通信方式上区别,2401四线(CS,SCK,MOSI,MISO),A7105三线(CS,SCK,SDIO)。看看PCB上的走线,结合芯片Datasheet,基本能判定。

另外,找周围用Devo7E加了2401高频头,灌了Galee大神固件的朋友(比如我吧,在杭州),拿他的遥控器对你的玩具4轴,如果某个协议能通信上的话,对着Galee的源代码就能移植到你的PCB四轴上了。

一般的玩具控,虽说是跳频,但是从Galee的代码上看,大部分就是在程序预置的3~4的频点间跳,有点甚至只是在上电时从预置的这几个频点中选一个,以后一直用这个频点。你要找出这些个频点,才能对码、通信。有点难。除非你有频谱仪。

但是这个世界时不时地,在你不经意间会向你展示一些美好的事情,让你相信情怀还是一种可以有的东西:一些玩具控的开发人员们就是使用了大部分网上公开的24L01的例程设计了这个玩具四轴飞行器,那么他所用的频点极有可能就是40,地址就是如下的定义: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高频头上的牛屎,24L01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的有可能的就是A7105。
也有办法区分,从惯用的通信方 ...

谢谢朋友的指点。
至于你提到的可求助的大神朋友,目前我已知的也只有你了,可惜与你相距太远,无法借用你的控了。
还有那展现情怀的、美好的事情,只能看运气了。我先试试,有结果了再通报。

楼主:
有空了,来继续。
拆开来看看。

楼主:
飞上线,先用示波器看看.

MISO    NC    GND    Vcc
    |          |         |         |
————————————
    |          |         |         |
MOSI    CK     CS       CE

楼主:
示波器看这个太头疼了,要是有个逻辑分析仪就爽了。
碰到程序中有个长延时时,示波器就很难再继续分析数据了。

楼主:
对频时会使用60(0x3C)这个频点,不确定是否固定使用这个点,因为我有时能收到数据,有时却又收不到。
Bind时用的地址是 (0x60,0x60,0x60,0x60,0x60)。
Bind时收到的数据是:0x48,0xCE,0xA3,0x11,0x56,0xAA,0x40,0x00,0xF5,共9个字节。

这个玩具四轴说是可以多个在一起玩,就不知是如何区分的,频点不同还是地址不同呢?
希望有谁能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