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与7008接线图

楼主(2015-09-07):
求MB与7008接线图

网友A:
MB支持SBUS输入
7008改成模式2   MB改成SBUS接收模式
用MB自带的一根公公线。。一边接7008的8通道上,另一边接MB的ELE口。。油门插7008的3通道上。舵机插MB上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哪个口接哪个口,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按图施工

网友:
sbus一根线,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支持SBUS输入
7008改成模式2   MB改成SBUS接收模式
用MB自带的一根公公线。。一边接7008的8通道上 ...

油门插3通道上,这里的油门是指电调那根线吗?,还有说明书上MB还需要插一个什么电源供应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支持SBUS输入
7008改成模式2   MB改成SBUS接收模式
用MB自带的一根公公线。。一边接7008的8通道上 ...

7008改成模式2,模式2是不是,就是模式B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A:
MB支持SBUS输入
7008改成模式2   MB改成SBUS接收模式
用MB自带的一根公公线。。一边接7008的8通道上 ...

线有3根,橙色 棕色 红色,哪种颜色朝7008的正面,就是有字的那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有3根,橙色 棕色 红色,哪种颜色朝7008的正面,就是有字的那面?

参考下我的

网友C:
MB支接JR 的XBUS 你咋不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支接JR 的XBUS 你咋不用呢

懒得升级

楼主(2016-05-20):
引用 网友A:
MB支持SBUS输入
7008改成模式2   MB改成SBUS接收模式
用MB自带的一根公公线。。一边接7008的8通道上 ...

本来飞得好好的飞机拆了,过了很久,重新装上,重新接线,时间长了记错了
7008接收机的8号插槽是S BUS,但我记错了,我以为7号插槽是SBUS,于是把7号插到MB 的ELE/DI1了,结果通电自检不过,这样会不会损坏电子设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我的

请问MB上那个A-I都要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