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一直显示红灯,三短三长报警,SD卡插上了,卡也是好的。

楼主(2015-09-07):
PIX 一直显示红灯,三短三长报警,SD卡插上了,卡也是好的。。还能怎么弄啊?

网友A:
你这个提示应该是sd卡的问题。。
是不是没插好或者插座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提示应该是sd卡的问题。。
是不是没插好或者插座接触不良

SD卡插座么? 我清理了下还是不行~~~~~不会修啊,还有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卡插座么? 我清理了下还是不行~~~~~不会修啊,还有救吗

额,,这个修我是不会。只是按照你的说法是检测不到sd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修我是不会。只是按照你的说法是检测不到sd卡的问题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