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连接电机的线被扯掉焊盘 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5-09-07):
同上

网友:
这个可以焊接修复的,但是要避免焊接线受拉扯。建议焊接线适当留长点,外力由另外两根线分担。

网友A:
双面板可以飞线  多层就不行了 电调应该是双面板 看电路到哪里可以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可以飞线  多层就不行了 电调应该是双面板 看电路到哪里可以飞线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可以焊上,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可以飞线  多层就不行了 电调应该是双面板 看电路到哪里可以飞线

谁跟你讲电调是2层版?  这明明就是4层板

网友:
用小刀沿着你扯下来的焊盘刮,沿着线路只要能刮出米粒大一点附铜吃上锡,就能救回来了

网友:
能修,但是考验焊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跟你讲电调是2层版?  这明明就是4层板

我说的是应该是。我又不懂,这么激动呢。。。

网友:
掉的地方弄个铜片粘板子上粘牢,胶要耐高温,然后用焊锡和原来那里焊上

网友:
这个线都是从mos管引出来的  找到相应mos管的引脚处引出来就行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