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发射 烧了 求救啊

楼主(2015-09-07):
大家快帮忙看看这个是啥原件  左下角上面写m7的这个是啥

网友A:
二极管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1n4007

找到了   谢谢大神

网友B:
这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修吗?

怎么不能修呢   换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是电源反接了吗,先换二极管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反接了吗,先换二极管再看

不是    我用6s供电 电压太高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能修呢   换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搜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