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的电池原装的居然怀孕了

楼主(2015-09-07):
我tm也是醉了,3块原装电池,一块怀孕(底部不带二维码的),还有两块是后来买的(底部带二维码),两块电池有时会提示电芯损坏,马勒戈壁,DJI做的什么垃圾电池,还TM死贵,难道逼我去买山寨的吗?

网友:
依我所想.现在的精灵2的电池都是翻新的吧! 有意可加群 24687763.8

网友:
改智能电池头 然后就可以用任何3s电池了

或者飞控换成naza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经常用到10%以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经常用到10%以内啊?

是的啊,飞机突然会亮红灯,然后一直在掉高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是莫名其妙显示电芯损坏,太他妈郁闷了,先买的没问题,后面买的却出问题了,也没怎么鼓包,但是也不应该鼓包,因为你是智能电池,怎么能轻易让它鼓包呢?轻易鼓包,还智能个屁呀,那么贵的价钱就轻易损坏,实在是想不通。我测试过,电量放完也就3.7v,大家可以接到电脑上观察,而且说明书也要求用20次后要要完全充放电一次,表面说是放完,实际只放到3.7v就保护了,因此不存在完全放完的情况。后来咨询dji售后,给了一个奇葩的解释,说是保存的问题,我就奇怪了,两块电池基本同时使用,同时充电,同时放在一个包里保存,硬说是保存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电芯或电池的电路板问题,没想到大疆是这么推卸责任的,太无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是莫名其妙显示电芯损坏,太他妈郁闷了,先买的没问题,后面买的却出问题了,也没怎么鼓包,但是 ...

东西不行就别卖那么贵,马勒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