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250失控,什么情况??

楼主(2015-09-07):
我和朋友们卖了三台华科尔250穿越机,都出现过失控情况。前两块电池飞的好好的,第三块电池再飞就直接失控炸机,损失惨重啊,目前只有一个250在服役,其他的待修。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遭遇过?

网友:
华坑华坑,不坑你怎么是华坑捏

网友:
升级加长了天线,效果好很多。

网友:
失控没遇到过,不过偶尔会有小问题,一次是小炸之后(草地,无损伤),放平继续飞,结果左前的电机拉力比其他的大,一下子翻了,需要拔电重新对频。还有一次是收完油门后其他电机停转,右后的电机进入怠速,转速很低,拔电后再次出现,再拔一次电池才正常。原因不明。
商品机厂家设置了一些安全限制,比如机身不放平不能解锁,炸鸡翻掉之后自动上锁。

网友:
麻痹的 草华坑全家。今后我就是自发华坑黑!!! 我的飞机30米失控,损失惨重,返厂维修后,OSD没有修,接收机换新后,又自己不能对频。电调发烫,随时可能会爆掉!!!

网友:
看来要等等了,这个真是心动啊、

网友:
我的250也失控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