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重心

楼主(2015-09-07):
重心距离翅膀前段6cm可以吗?怎么移动电池也也调不出说明书上的50~54mm
电池是2200mah的,如图摆放

网友A:
电池用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大点

没有大电池了

网友:
在机头配重,或者两块电池

网友:
配种铁块

网友:
建议重心到舵机线位置。

网友:
不配重很难飞。我用4s电池飞

网友B:
  你这是冲浪者X几啊

网友:
我用4节南孚在机头配重....

网友:
我放两块2200的电池重心刚合适,这个一般都机头太轻。

网友:
随便加点配重,坚决不要重心靠后,否则很难飞

网友:
嘿嘿,简单,我的冲浪者两个电池起飞重量970克,非常不好飞,速度太快了,太暴力,上一个电池,电池必须放在最前面,然后还得加配重的,不然压不住重心,弄个铁块30克左右的放在机头最前端可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冲浪者X几啊

x8

网友:
重心在机翼里面的碳管位置,一定要配平,机头重点也行的,千万不要轻了

网友:
咱们一样的电池,
我是在机头下方用kt板包了2个小螺栓,kt板能缓冲降落摩擦。。

网友:
加fpv设备就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