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怎么不全屏?求助!

楼主(2015-09-07):
先说一下配置,鹰眼全套,萤火虫+铝合金图传+锐视专业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图像就是这样,不能全屏…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同僚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是相机问题

网友:
要么相机要么显示器坏了

网友:
一张图,真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多来几张啊,
你这一张,真看不出来有什么 问题。

网友:
相机问题。输出av没满。不影响

网友:
调整相机输出制式PLA、NTSL,有的是因为制式问题导致不能全屏,还有分辨率

网友A:
我的也是啊,山狗av输出,鹰眼5寸HD,显示上下左右都空出老大一块。本来屏就小……算了努力适应吧……

网友:
N制的场频是60Hz ,p制的场频是50Hz,前后设置矛盾必然导致终端无法全屏

网友:
我亲自测试过有些相机屏幕上显示的画面比拍出来的照片小

网友B:
你的450航拍状态起飞重量多少,电池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450航拍状态起飞重量多少,电池多大

起飞重量还真没有测试过,没有称呐

网友C:
请教显示屏有波纹横纹怎么解决,相机录的图像提取出来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显示屏有波纹横纹怎么解决,相机录的图像提取出来是好的

波纹是干扰呀,换频点不能解决的话,可能是供电或者线材传输时的干扰导致的。先给线做屏蔽试试,如果是H33D云台,不行就视频输出口GND焊线直接接上图传或者OSD的GND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波纹是干扰呀,换频点不能解决的话,可能是供电或者线材传输时的干扰导致的。先给线做屏蔽试试,如果是H3 ...

是H33D云台和grope3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H33D云台和grope3相机

侧插头GNF焊根线直接接到OSD的GND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侧插头GNF焊根线直接接到OSD的GND即可

为什么相机存储的视频没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侧插头GNF焊根线直接接到OSD的GND即可

是接到给OSD的供电的电源线GND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相机存储的视频没问题呢

输出的AV视频信号受到了干扰,跟录制的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接到给OSD的供电的电源线GND上吗

OSD的视频输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的视频输入GND

我pal和NTSC都试了,都全屏不了…有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pal和NTSC都试了,都全屏不了…有办法么?

是不是显示屏显示比例,调成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