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装在控上好麻烦 好沉

楼主(2015-09-07):
  如题,控本来手感挺好。放个接收,在放个显示器,电池 ,好沉...........

  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安排布局的,一体机除外.............
  PS: 用柏桶1.2G800耗瓦的朋友多么,农村情况下能飞多远呢

网友A:
显示器还是拿个三脚架撑起来舒服点

网友B:
我把屏幕扔一边或者让别人帮我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屏幕扔一边或者让别人帮我举着

好么,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还是拿个三脚架撑起来舒服点

   嗯

网友:
用三脚架

网友:
高度500米以上5km左右

网友:
三脚架比较舒服,不过携带展开比较麻烦,我还是喜欢放在控上
看到有卖一种肩扛支架,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800mw我试下来效果一般般

网友:
一般使用三脚架啊

网友:
买个三脚架,才20+,还包邮

楼主:
5公里吗,我在老家农村用。5公里不敢保证,两公里应该没问题把。

两外我想请教一下,你的发射拆那个铁皮包装了吗,不是外壳铝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mw我试下来效果一般般

  您说效果一般般,应该是在城市里飞的吧,具体是多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效果一般般,应该是在城市里飞的吧,具体是多远呢

我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感觉像200mw的效果,飞出去200米不到就丢信号了,还是A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感觉像200mw的效果,飞出去200米不到就丢信号了,还是AAT

额,你的是200毫瓦的?  那你应该在多轴上边用吧。

我的是88毫瓦的,固定翼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你的是200毫瓦的?  那你应该在多轴上边用吧。

800mw,海滩边直线600米,配A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mw,海滩边直线600米,配AAT

啊,不是吧。那也太短了

我的摄像头烧了,等下一个摄像头到了我去拉锯测试。

到时候在回复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不是吧。那也太短了

怀疑是平板天线问题,回头要换一个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平板天线问题,回头要换一个再试试看

恩,过几天等我的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