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乐迪t4eu怎么改左右手

楼主(2015-09-07):
求助乐迪t4eu怎么改左右手

楼主:
求助啊 还有用这控玩su27用设置混控吗

网友:
您好!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T4EU更改左右手也很简单的,您只需要打开遥控器
将红色框框里面的回中压杆和弹簧片交换位置,参考(图1)

                                 (图1)

拨动红色框框里面的白色开关,根据需要拨至mode1或者mode2位置
请参考(图2)

                                (图2)

祝顺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啊 还有用这控玩su27用设置混控吗

遥控器背面有12通道(副翼和升降)混控开关,打开混控开关可实现三角翼混控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背面有12通道(副翼和升降)混控开关,打开混控开关可实现三角翼混控功能的。

好的 多谢

网友A:
不客气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
祝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
祝顺心!

再请教一下 t4eu这个控支持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t4eu这个控支持模拟器吗

您好!是支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