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震动都是来自那些地方请指点

楼主(2015-09-07):
我有两台油机都是同样的毛病,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震动很小,因为长时间不玩飞的极少只是抽时间保养发动机,把发动机拆下来清洗然后就装上去,再发动的时候就听见有碰撞的声音,这样正常吗?震动比以前大了些,拆了再装上去震动又比以前的大。发动机启动的次数很少,就是不明白发动机拆了再装上去震动怎么一次比一次大呢?不装旋翼头测试的,要排除发动机的震动要从那几点做起请高手给于指点。

网友A:
发动机在拆下来清冼前要先记好他的位置,拆装用的力道也是有讲究的,特别是活塞和活塞环及钢套这部分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在拆下来清冼前要先记好他的位置,拆装用的力道也是有讲究的,特别是活塞和活塞环及钢套这部分一定要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