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到空中突然左右摇晃几乎失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07):
是在下降过程中突然左右摇晃(以中心版为轴左边右边一高一低这样摇晃)感觉整个机架快翻过来。真的很吓人。
列下配置:
猛禽360mm机架,NAZA LITE ,动力配置是朗宇X2212,好盈20A,25C 3S5500MAH电池,上升不会,下降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次数不少。以前飞650机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难道是因为动力富余不足吗?换电机行吗?

网友A:
我是250穿越,遇到过几次,不但是摇晃,声音也很可怕,感觉摇摇欲坠,后来百度,原因大致是因为下降过快,陷入自身的气流之中同时飞控要努力保持自稳造成的,解决方法是立即加油门上升后重新降落,避免方法是不要快速垂直下降,带上方向收油门慢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50穿越,遇到过几次,不但是摇晃,声音也很可怕,感觉摇摇欲坠,后来百度,原因大致是因为下降过快, ...

对对对,声音也很可怕。有时间我试试,谢谢!

网友:
学习了。风大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我的F550受干扰会偏很厉害,旁边有铁矿

网友(2015-10-12):
下降速度太快了吧。。。任何 直升機 都嚴禁 高速定點下降。。。。。。。。。。要高速下降可以使用 帶滑行距離的下降方式。

网友:
感度低了,我也是naza lite,空中玩停车(0油门自由落体,然后再推油启动)都可以,感度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