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悬停问题

楼主(2015-09-07):
一个一个面练的时候机身都是向右倾斜的,那么连在一起自旋的时候旋翼面是完全水平,还是一直相对于机身右倾?正在苦恼中,请大神回答

网友:
你試一下就知道啦,不用問

都是向右傾的

网友:
这……右倾是因为需要抵消尾桨的推力,自旋的时候推力方向一直在变,平均为0,自然就不需要主桨倾斜去补偿了啊

网友:
慢速定点自旋是保持右倾的同时一直微调,快速自旋不需要右倾就保持水平微调,自己慢慢感受吧……

网友A:
  沒經驗的人,總喜歡胡思亂想,胡說八道

做一下自旋,立即打嘴巴,啪啪啪

我說三樓

--------------------------------------------------
另外,樓上說的,快速自旋的話,只是不覺得它右傾吧了,因為旋得太快了,

就好像,兩隻主槳不平衡,慢速旋的時候,抖動厲害,

但當高速旋轉的時候,你又會見到它不抖動,同一道理,因為轉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經驗的人,總喜歡胡思亂想,胡說八道

做一下自旋,立即打嘴巴,啪啪啪

求解自旋的时候为啥主桨平面不是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經驗的人,總喜歡胡思亂想,胡說八道

做一下自旋,立即打嘴巴,啪啪啪

我之前回复所说的当然是相对快速的自旋的情况,如果10秒钟一圈的速度尾桨的推力肯定不能认为是在旋转一周中互相抵消的,想不漂移必须保持旋翼面向机身右边倾斜,但速度快一些的时候就不需要了,是这样没错吧

网友:
三楼说的是对的,高速自旋的时候旋翼面保持水平不动(理想情况下)。

一般悬停时旋翼面右倾是因为需要抵消尾桨向左的水平推力造成的加速度,高速自旋时因为尾桨的水平推力方向一直在做快速圆周运动,所以自己就能相互抵消掉。

如果深究的话,这时主轴保持与地面垂直,但是做一个非常小的绕垂线的圆周运动,因为尾桨推力与直升机重量相比比较小,所以这个圆周半径很小,几乎察觉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解自旋的时候为啥主桨平面不是平的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c3f48693
这是我的帖子  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260&_dsign=c3f48693

你看看有没有帮助
...

太狠了回来就屠版。

网友:
右倾主义

网友:
怕啥嘛。陀螺仪自动纠正,只是慢速自旋考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