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的巡航电流

楼主(2015-09-07):
大家手上的小胖子最省电的巡航电流和巡航速度分别是多少?可不可以报一下电机和桨的配合,还有整机重量,谢谢了
目标是续航里程最大化

网友A:
X2814  900KV  11*5.5  2200克  4-6A巡航电流 速度大约是40-45KM/小时 最远飞过30公里 回来4S电池还有1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814  900KV  11*5.5  2200克  4-6A巡航电流 速度大约是40-45KM/小时 最远飞过30公里 回来4S电池还有1 ...

多大电池?单程30KM ?

网友:
小胖子能装多大电池?基本是5000,超过就头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电池?单程30KM ?

两块4200电池,总共30KM,高度1000米,因为是山区必须爬高,不然图传没信号,如果只怕到200-300米巡航的话距离能更远。

网友B:
问下前辈,小胖一般怎么起飞?手抛还是起落架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前辈,小胖一般怎么起飞?手抛还是起落架滑跑?

手抛,抛出后3,4米远微微拉杆就可以了,不要抛出后立马拉杆,这时速度不够,很容易失速

网友C:
我的小胖全重1450克,电池自组3s5000,郎宇2216,40A电调,9060桨,最远单程13  公里,巡航电流4A,保持40公里/小时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胖全重1450克,电池自组3s5000,郎宇2216,40A电调,9060桨,最远单程13  公里,巡航电流4A,保持40 ...

大哥,问下我也是2216 40a点调,装在冲浪上,感觉续航段 2块2200电,也就20分钟,是不是一瓦欧姆为图传太费电了?
还有想问下,小胖子方便携带么 相比于 冲浪x8 学生狗 只能自行车带。
还有就是小胖子怎么降落??冲浪滑着就下来了,可是小胖感觉只能起落架降落啊 ,能不能滑降,{场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问下我也是2216 40a点调,装在冲浪上,感觉续航段 2块2200电,也就20分钟,是不是一瓦欧姆为图传太 ...

设计本身就是滑降,担心的话找个草长点的地方吧,着陆角度、速度、下降速率三者配合好。祝你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设计本身就是滑降,担心的话找个草长点的地方吧,着陆角度、速度、下降速率三者配合好。祝你爽飞!

相比于冲浪x8他的降落有什么区别?求详细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问下我也是2216 40a点调,装在冲浪上,感觉续航段 2块2200电,也就20分钟,是不是一瓦欧姆为图传太 ...

小胖飞起来本身就省电,我的所有FPV装备都是放在小胖的原装的包装箱内。是最好携带的飞机了。我的图传是2.4G1W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问下我也是2216 40a点调,装在冲浪上,感觉续航段 2块2200电,也就20分钟,是不是一瓦欧姆为图传太 ...

还有建议你小胖别装前轮,很容易降落时挂掉,我是在后边加了一个小轮,前边直接用泡沫粘在前轮处,这样既可以减震还可以起到刹车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建议你小胖别装前轮,很容易降落时挂掉,我是在后边加了一个小轮,前边直接用泡沫粘在前轮处,这样既 ...

意思是,小胖也是滑降?如果前轮有减速作用那小胖的降落距离应该比冲浪短啊,我2216   1250kv的电机能用么,有的魔友是这配置但大部分是2814,唉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建议你小胖别装前轮,很容易降落时挂掉,我是在后边加了一个小轮,前边直接用泡沫粘在前轮处,这样既 ...

我看是小胖的包装箱比冲浪的大,小胖的v尾能放进箱子里么?如果能的话那确实是最便携的fpv 机了,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相比于冲浪x8他的降落有什么区别?求详细指导

略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略快

是飞机速度快还是降落过程快?有人说v尾可以放进原包装箱里的,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飞机速度快还是降落过程快?有人说v尾可以放进原包装箱里的,是这样么?

降落可以非常快,也可也拉着杆降落,速度偏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小胖的包装箱比冲浪的大,小胖的v尾能放进箱子里么?如果能的话那确实是最便携的fpv 机了,求解!

我的小胖的V尾是可拆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