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120也终于到了

楼主(2015-09-08):
经过几天的等待,伟力新出的小鸡终于拿到手了,迫不及待的拆包,第一感觉就是很惊喜的发现包装很精致,印象中的国货大多不太注意外包装形象,给人感觉就是山寨,但是这次不同,一袭黑色的包装内饰,很有苹果范啊,不错不错大有长进。以后出去就用这小黑盒子装小鸡方便多了,另外发现控是美国手,立马拆开遥控改成日本手模式(可惜不支持FUTABA12Z),开控发现参数都设定好了,通电测试悬停那是稳得像坨屎啊,尼 玛能不能不要这么稳。总之综合感觉这款小鸡无论从做工还是飞行手感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希望国产飞机越做越好,造福模友。改天外场试飞后再来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A:
就想知道舵机耐不耐操?

网友:
不知道跟977是什么区别

网友B:
遥控器芯片用的牛屎,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C:
能用别的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别的控么?!

FUTABA S-FHSS

网友D:
这破遥控器电板也太垃圾了吧,和华科尔不是一级别的

网友E:
原装几电啊(⊙o⊙)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几电啊(⊙o⊙)

问了别的收到货的魔友,两电

网友F:
原装是1电的 另外一电是送给之前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装是1电的 另外一电是送给之前预定的

那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破遥控器电板也太垃圾了吧,和华科尔不是一级别的

我也不想用,没办法被逼的,不支持f12z,苦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舵机耐不耐操?

要炸鸡了才知道,下次我炸了再告诉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芯片用的牛屎,做工太粗糙了。

屎芯是显示上的  主控被线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炸鸡了才知道,下次我炸了再告诉你啊

好啊好啊!!但愿你别炸机!

网友G: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控?控里有很大的空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控?控里有很大的空隙。

国产货,质量做不好,只能把面子工程做好,你懂的

网友(2015-10-26):
遥控器做工太粗糙了。厂家这么久都没发现?

网友:
大神出来看看这控带的高频头能给d7e装不啊??

网友:
尾管挺粗壮啊

网友(2015-12-05):
我的120刚到,看着不错,明天试试

网友H:
我的控屏幕背光灯总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楼主高手,能不能改一下让左边电源接口能给控供电,玩模拟器就不用费电池了

网友I:
这个控性能不错啊 操作很细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控性能不错啊 操作很细腻

伟力K120的X6遥控器的特殊设置手工改造方法可使K120飞起来没毛病(这是说明书上没有写的)

没错, 如标题所示, 这也是为何有那麽多人把这一台遥控器九成新以上就出售掉的原因所在,
因为它有毛病,使你只照说明书的方式设置後,机子飞起来有癖病,
一.使用右手油门的人:
会有操控上的问题, 例如後翻时会海豚跳, 或者很难连续性操12点钟钟摆所以你只能做侧钟摆,.........,也因此已有好多人二手卖出此遥控器也, 也有人整套k120都赶快卖掉的
估计是FUTABA 留一手, 或伟力破解不完全, 或其它原因,但这控确实功能有问题,
但估计是FUTABA留一手的可能性较大,要不然它S-FHSS协议的遥控器就不用卖了,大家都买X6就好了咩,

这个遥控器使用右手油门时有其特殊的"手工改造方法",才能使它飞起来和V977一样正常,没毛病,
和FUTAB遥控器一样好用,

------------------
二.使用左手油门的人:
使用左手油门的人,虽然使用此X6控时不会有操控上的问题,但是会有螺距五个点的设定和实际偏离的问题, 例如 螺距 12345 五个点, 你可以检查一下,当你设3位置的数值时,本来应该是设中立点的,实际上却是跑到中立点以上近二分之一的位置, 当你设2位置时,才变成是设中立点的数值, 而设1位置时,则是在中立点以下二分之一处, 这下变成你设负螺距只有一个点可以设,

这个问题要解决比较麻烦些,但你只要照我写的"手工改造方法"去处理,一样可以恢复正常,
和FUTAB遥控器一样好用,

P.S

话说回来, 还是本卖场的V977改2S最好飞, 再配上3D特别版锁尾, 操3D是自由自在,

网友(2016-06-04):
120的遥控器的正反是怎么设置的?我的120现在满油门不能起飞了,。

网友:
控用的牛屎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