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能上runner250吗?

楼主(2015-09-08):
同上 请各位告诉我  我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A:
好像不行,接收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接收不通用

换个接收器呢

网友B:
RUNNER采取模块化设计,它的接收跟控是用他们自家的扁状数据线连接的,跟别家的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NNER采取模块化设计,它的接收跟控是用他们自家的扁状数据线连接的,跟别家的不通用。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接收器呢

理论上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联系官方技术

网友:
加个转换器搞定

网友C:
不用任何转换。直接插上就可以用。。。
大家仔细看电源板底部。5个标准通道接口。第五通gear是飞行模式切换。
所以如果你用第三方接收。把原厂接收拔掉。换上自己接收。通道接到电源板底部接口即可。
但……烦请下载mwc飞控软件重新校准每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任何转换。直接插上就可以用。。。
大家仔细看电源板底部。5个标准通道接口。第五通gear是飞行模式切 ...

谢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