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升级fpv,求指导。

楼主(2015-09-08):
半价收了一套二手FPV设备。

包含一个5.8g大图传,一个5.8g小图传,700线,第一代鹰眼带16g卡,电池3个,中档显示(新的400).一个通用5.8g接收两个图传都可以用,一个穷人osd带GPS,还有其他配件就不说了。

考虑到本人是菜鸟,所以不考虑远航或者穿云之类的,就裸飞,类似穿越250,所以不加增程不加飞控。

osd觉得麻烦先不接了。

然后冲浪者作为载机,先上大的图传发射,搭配鹰眼,osd虽然可以帮助导航和显示很多数据,但是为了尽量简单,先直接上图传就行。

装机的时候,图传放在机尾发现不行,因为必须要上两个电池才勉强压住重心,,起飞重量超过1000克,估计不好飞啊,所以,为了减轻负载,上一个电池,图传如图,装在机头,测试过没有干扰,实际情况就不清楚了,求大神指导!

5.8g搭配鹰眼,简直太棒了!高清!

楼主:
还有普通天线有盲区,天线怎么摆最合适?因为没打算飞远,估计就200米范围乱飞,不用三叶草和平板天线。

网友A:
棍子天线垂直就好

网友:
自拍喜感

网友:
自拍喜感 +1

网友B:
你是来秀自己的

网友C:
我的冲浪1米4,起飞都1300g+了,所以这个重量没问题

网友D:
我的山狗SJ4000,输出怎么不是满屏啊啊啊?鹰眼5寸屏…………

网友E:
固定翼FPV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网友:
这样看屏飞很危险,稍微有点干扰就挂了,还是装个飞控有回旋余地

网友:
弄个飞控吧,非凡的控带OSD,加上N8M GPS 300多就行了,飞得安心。固定翼一下子就能飞很远200米不过是几秒的时间,超过距离或者遇到干扰容易飞丢。

网友:
也一直想裸飞,就怕失控回不来

网友:
图传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棍子天线垂直就好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秀自己的

哈哈,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冲浪1米4,起飞都1300g+了,所以这个重量没问题

v5带襟翼呀,开襟翼就好飞多了,x8没有襟翼我又是新手,所以尽量减重吧,就是图传这样放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山狗SJ4000,输出怎么不是满屏啊啊啊?鹰眼5寸屏…………

这个我就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FPV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买买买!便宜的设备6-8百块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