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450l抖舵

楼主(2015-09-08):
刚入一架二手无修无炸450l带电机电调,装上原来没有问题的电装后,舵机臂高频小范围抖舵(油门最高时)。油门一半时三个舵机臂上下大范围摇摆,以上情况均是只有电机自己空转的情况下!大桨和尾管还有大齿盘都装好后,油门一半时大桨抖的都有一次打尾管上了!主轴横轴尾轴都是新的!电装:好盈v3 50a,舵机3和215,锁尾565,陀螺仪黄k8(四个舵机都是以前服役的,而且没超20起落,陀螺仪100纯新,旧的也不行)   。求高手给于建议!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当时的情况是电流大不到,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当时的情况是电流大不到,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电流达不到应该可以排除,陀螺仪离开机身就不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达不到应该可以排除,陀螺仪离开机身就不抖

你用什么陀螺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陀螺仪呀

k8,原来在kds450上什么事也没有,现在又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陀螺仪呀

光电机震动就导致陀螺仪自动修正,不行换电机试试,可能是电机动平衡不好,大油门时摸机身感觉麻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电机震动就导致陀螺仪自动修正,不行换电机试试,可能是电机动平衡不好,大油门时摸机身感觉麻手

不是电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当时的情况是电流大不到,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电流达不到时陀螺仪从机身拿下来,舵机臂也应该抖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的事

那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的事

找了好几天原因也没找到,电调的电流不够时,陀螺仪离开机身也应该还是抖舵啊!可是离开后就一切正常,可能就是电机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的事

前辈快帮帮我吧!都晕死了,不敢上大桨怕打尾管啊!

网友B:
换个电机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试试呗

有两个460mx都不行,买了花牌2520在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试试呗

这亚拓的电机在机身空转用手摸机身就感觉麻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亚拓的电机在机身空转用手摸机身就感觉麻手

高频振动  我之前也遇到过 换电机就可以解决 电机的话最好别用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振动  我之前也遇到过 换电机就可以解决 电机的话最好别用二手

我两个都是二手的!

网友C:
看一下舵机有没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舵机有没有虚位

无舵机虚位没关系啊!舵机基本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的事

新电机到了,也不行啊,不是电机的事啊!晕啊,现在两个460mx电机和一个花牌了,电机都整了好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电机到了,也不行啊,不是电机的事啊!晕啊,现在两个460mx电机和一个花牌了,电机都整了好几个

我曾经也遇到过,后来怎么解决的忘了,反正是飞机大拆重装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也遇到过,后来怎么解决的忘了,反正是飞机大拆重装了一遍

真晕啊!都折腾的没信心了

网友D:
换个接受机试下或者把舵机频率试着降低或者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接受机试下或者把舵机频率试着降低或者调高

舵机频率怎么降低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电机板有没有炸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晕啊!都折腾的没信心了

没多少问题的舵机肯定没事

网友:
你看看尾传动轴吧,不是的话检查机械性能

网友(2015-10-31):
陀螺仪从机身上拿下来以后不抖的话,那就做好陀螺仪防震吧,然后看看机身组装上和转动部分是否装好

网友:
应该是舵机问题

网友:
不上动力先测试舵机是否都正常

一样一样排除过去

网友(2015-12-10):
排震是一项很烦人的工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什么都检查了,陀螺仪也换了,还是不管用,最后换了接收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