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这样的铝合金精密零件如何生产。

楼主(2015-09-08):
请问一下,类似这样的带不规则形状的铝合金精密零件用什么工艺比较好。普通车床结合普通铣床很难做吧。
是不是可以压铸外形,然后钻孔等机加工?直接在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铣出来可以吗?
如果表面质量要求很高,那种工艺更好?

铝合金零件

铝合金零件

网友:
这不算什么高难度零件吧?车床和铣床应该很容易做到。

楼主:
我是外行,请多指教。外圆带凸起,那这个外圆怎么加工呢,

网友:
外面直接线切割好了  省时 省力,里面随便了

网友A:
并且 线割 做铝合金活 更好,边加工 边表面钝化   哈哈哈  都不用处理了

网友:
知道公差及量才可能能编工艺。

如果只是你DIY上某个上面需要的,根据用处可能会更方便制造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 线割 做铝合金活 更好,边加工 边表面钝化   哈哈哈  都不用处理了

线切割加工铝的价格是铁的一倍价格.要是有光洁度要求,起码是中走丝,比普通走丝又贵三倍。

而且那凸起一边的外圆也是无法用线切割割出来的。

网友:
批量工艺:预定型材;数控铣;表面处理

网友B:
数控铣,做工装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铣,做工装很容易

上面那件,做做工艺,学习学习

网友:
量产的话,肯定是压铸加CNC, 主要还要看实体的大小,大的还好,小的挺麻烦,主要是耳朵与部分外圆相切的处理及阴角处理.至少需两次以上装夹,有A轴的话还能减少装夹次数. 看似简单,实际还是有点难度的,特别是光洁度要求高的话,更难加工处理.

网友:
不知道楼上回复的这些人怎么想的!楼主已经说明了(精密零件,表面质量要求很高)如果只是一件的话建议找一个有至少四轴加工中心的加工店!如果是量产就需要铸造+加工中心了普车和铣床估计很难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