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08):
请问AAT和一体的
图传
显示器怎样连接 我的AAT是MFD的 图传显示器是701的

网友A:
没法,接收必须固定在云台或平板上。

网友B:
要买独立图传接受机,因为接收机要和平板天线粘在一起,aat要转跟踪飞机,你一体机怎么看显示器呢,所以你这个一体机可能不行

楼主:
还有的朋友说转换一下就行,可到底怎样转换呀 望哪位摩友给说明一下

网友C:
把一体的显示器音频接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一体的显示器音频接出来就可以了
您好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