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已入手t14sg 想搞个飞机玩玩

楼主(2015-09-08):
求大神写个配置 有原装接收器价格尽量低点

网友:
买个塞斯纳182 练手先把,苦练几架小赛再飞别的

网友:
遥控器这么好了。就买PNP的飞机吧,省心省力。自己有时间可以弄好小子 塞斯纳 J3 冲浪者 这些慢速机,后推比较好。

网友A:
冲浪者x8,2212 2200kv电机,6040桨,9g舵机4个,2200毫安电池若干,40安电调,也就这些了,价格不过几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2212 2200kv电机,6040桨,9g舵机4个,2200毫安电池若干,40安电调,也就这些了,价格不过几百元 ...

我是新手估计安装不来有教程吗

网友:
推荐先来个遥控硅胶保护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估计安装不来有教程吗

+我QQ可以教你25494126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估计安装不来有教程吗

买飞机的时候问卖家要,或者搜索论坛的帖子,就搜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2212 2200kv电机,6040桨,9g舵机4个,2200毫安电池若干,40安电调,也就这些了,价格不过几百元 ...

电池要几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要几s的

3s

网友B:
我感觉塞斯纳比冲浪者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塞斯纳比冲浪者好飞

谢谢你

网友C:
固定翼可以玩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可以玩的太多了。。

网友D:
我觉的新手这飞机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新手这飞机也不错

这是滑翔的   我已上182了

网友E:
我新手入魔两个礼拜,推荐敏定塞斯纳,配置:郎宇x2216   1400KV电机,好赢40A电调,银燕 9克金属舵机4只,3S,2200mah,25C电池(3块),TFR6接收。建议直接买两架,安装教程店家百度云上有,很简单。遥控器参数设置:副翼左右都40,升降左右都80,油门100不动,垂尾60。这个参数练习航线和起降不错的。希望能够帮到你。如果有不妥的地方望老魔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新手入魔两个礼拜,推荐敏定塞斯纳,配置:郎宇x2216   1400KV电机,好赢40A电调,银燕 9克金属舵机4只, ...

谢谢   本人已上182

网友:
新手 不推荐前拉的飞机 炸下马达不坏支撑结构也坏  推荐腰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