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用naza lite的吗?帮个忙

楼主(2015-09-08):
北京有用naza lite的吗?请问这个飞控在北京限飞吗,我要定高定点飞行,不挡gps。谢谢大伙

网友A:
不升级就不限飞

网友B:
不装GPS应该也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升级就不限飞

新买来的可以直接在四环内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GPS应该也没事吧

不装gps能定高定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来的可以直接在四环内飞吗

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装gps能定高定点吗

能悬停,能飘一点,稍微打点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升级就不限飞

加上gps也没问题吧?谢谢,我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悬停,能飘一点,稍微打点杆就好了

我还是想加上

网友:
北 京和新疆限飞

楼主:
加上gps就不能在六环以内飞了,我理解的没错吧?
飞控没有问题,在哪都行,是那个该死的gps是吧?

网友:
不要飞的太高了,就没事。不要超过三层楼吧。你是新手先在模拟器上练习一下吧,直接飞还是比较危险

网友A:
我的老款一代不限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款一代不限飞

你有1300的3s电池是吧,出给我吧,成色,价格,谢谢,北京同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1300的3s电池是吧,出给我吧,成色,价格,谢谢,北京同城

好的就2块

网友C:
不限飞,随意飞。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就2块

我qq是110924607,你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限飞,随意飞。没事的。

有说行的,有说不行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限飞,随意飞。没事的。

你在北京?

网友D(2015-10-22):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动返航和定高定点那买大疆的飞控就没意义了

自动返航和定点定高是不依托于地面站的,看来楼主连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返航和定点定高是不依托于地面站的,看来楼主连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好。

        没用过带gps的飞控,对这个还真是一知半解,我的理解是没有gps就不能定点,也就不能自动返航,大疆的飞控里有个划定好的禁 飞区,只要gps定位在这个禁 飞区里,飞控就不发送起飞的指令,至于地面站嘛,我理解是和飞控作互动用的,可以直观的设定飞控和给飞控发送指令,我这个阶段理解的就这么多了,你看有什么偏差吗?还望指点。        对了,我认为的地面站就是大疆发布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里包含了fpv控制,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带gps的飞控,对这个还真是一知半解,我的理解是没有gps就不能定点,也就不能自动返航,大 ...

首先 ,没有GPS的确不能定点, 但是可以定高,但是会受风的影响来回飘。

其次, 有了GPS就具备了例如定点悬停,自动返航,航向锁定等功能的条件。

最后, 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误区,所谓的限飞,那是因为大疆的成品机会将坐标信息交由地面站处理,由地面站判断是否允许起飞。如果只有飞控,而没有地面站,也就没有禁 飞或可飞的指令,所以就不存在限飞一说。地面站是一个强大的系统,你所说的FPV控制只是其中一个简单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对航空器的一系列控制。

现在我越琢磨越觉得大疆的地面站是从它所连接的移动设备处取GPS信号,再通过移动网络将坐标发回大疆的服务器,由服务器做出判断,最终再发回地面站,我这么想像不知道对不对,也请相关专家答疑解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没有GPS的确不能定点, 但是可以定高,但是会受风的影响来回飘。

其次, 有了GPS就具备了例如 ...

你都给我说糊涂了,精灵3自带相机和图传,用它航拍肯定是要下大疆的地面站才能控制的,可是2要挂狗和图传才能航拍,不用地面站呀,所以能不能飞肯定是飞控控制的,不会像你说的传回大疆服务器之类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