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保证手电钻钻孔垂直

楼主(2015-09-08):
没有大型钻孔台钻    只能用手电钻  怎样能保证钻的孔垂直呢

网友:
买个架子,手钻变台钻

网友:
     手持不容易保持垂直,吸铁钻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不附加其它工具,八级钳工也难做到,起码是理论上都做不到。

网友B:
用跟钻头等直径的钻杯,就是加一个衬套再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跟钻头等直径的钻杯,就是加一个衬套再钻

没说全,起码那套要固定在需打孔的工件表面相对应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附加其它工具,八级钳工也难做到,起码是理论上都做不到。

      八级是过去的老级别八级,现在新级别我都是12级了哈哈哈,过去我们机床制造手电钻打垂直度要求高的孔一般是两个人,一个人持手电钻打孔时只保证一个方向的垂直,另一个人在侧面观察校正另外一个方向的垂直度。

网友C:
用磁座钻吧,现在还玩个毛钳工啊,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还用这么麻烦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磁座钻吧,现在还玩个毛钳工啊,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还用这么麻烦的方法

小看钳工了吧,嘿嘿,现在好象什么都是数控才对?为二孔买个磁座钻?比尔的钱到是够你败不?

网友:
http://v.qq.com/page/n/5/2/n01635lof52.html
即便是经验老道的木工师傅,都无法保证每次钻出完美垂直的孔洞,更别提新手。现在有个工具,不仅能保证垂直钻孔,还能控制深度。Bullseyebore 电钻辅助器利用投射的同心圆来帮你获得视觉上的辅助,保证每次都能完美地钻出垂直的孔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看钳工了吧,嘿嘿,现在好象什么都是数控才对?为二孔买个磁座钻?比尔的钱到是够你败不?

不是小看,而是某些领域有被取代的必要,为了精度,去练就一身工艺,和买一些工具,哪方面便捷、省时间?就说打这几个孔,钳工磨叽花的时间精力都能买台磁座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看,而是某些领域有被取代的必要,为了精度,去练就一身工艺,和买一些工具,哪方面便捷、省时间? ...

这里基本都只是爱好者,若是正真专业人员的问题基本不会在此提问,有工具当然时间效率更快、更高,可让一个DIY者缺少什么买什么,合适?如是这样,为何不让他出钱找有工具的人去干呢?那不是更便捷、省时间?
你以为时间是比尔的时间,弯个腰拾100美元的时间可以创造更多美元,所以弯腰拾钱是不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磁座钻吧,现在还玩个毛钳工啊,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还用这么麻烦的方法

就十来个孔   也不经常用 所以不想买磁力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跟钻头等直径的钻杯,就是加一个衬套再钻

这个也想过  但是要钻一个8mm的孔   要用2mm打孔   再用4mm  6mm分别扩孔   这样要做好几个套子才行      铸铁的 不能一次钻大孔

网友D:
我的经验:把要钻孔的工件垂直固定在台虎钳上,双手握持手电钻,钻头与被加工件成水平状态,进行钻孔。说明:这种方法,人处于自然状态,容易判断钻头是否与地面水平,也就是与被加工件垂直。当被加工件平放,而电钻垂直与被加工件时,人要低头观察,此种情况判断是否垂直难度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把要钻孔的工件垂直固定在台虎钳上,双手握持手电钻,钻头与被加工件成水平状态,进行钻孔。说明 ...

我就是这样钻了十几个孔 大概有五六个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钻了十几个孔 大概有五六个斜的

比低头直钻操作要好些。此外可以另外,做些辅助工具:从工作台延伸平行架设靠杆,辅助手臂平行推进。
这种方法有些想工艺美术方法。工件成品率与操作者工艺水平有关。
如果时间允许自己做个手电钻架...这些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网友:
用角铁的内角来扶着钻头

网友:
加个水平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