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的控可以恢复8通道吗?

楼主(2015-09-08):
多谢坛里的大神提供了中文说明书文件。看过发现,该控是有7、8辅助通道开关的。电路应该保留了这个功能。是否加两个开关就可以复原。另外哪位大神知道K120的主齿轮、主轴、横轴是否可以用V977的齿轮代替,新机没有配件跟上,老的是否能代用,价格可以便宜点。

网友A:
小声问一下把78通道恢复干什么用

楼主:
是啊,3D6通就够了。多2通道也没有接收板支持。

网友B:
主齿轮可以,就是自己要钻一个孔。

楼主:
主轴可以代吗?横轴可以代吗?

网友B:
没有试过。但是大齿上要钻孔,就至少是主轴比977多一个孔,所以一定不通用了。横轴不知道了。 现在飞K120的都小心翼翼,炸了就停飞了,短期内可能不会有知道的。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新机配件贵了,不得不考虑用代替品。

网友B:
伟力也不傻, 能通用的,就卖一个价,不能通用的就高价。